型号如图,连接电源后按电源键没有

楼主(2021-07-28):
型号如图,连接电源后按电源键没有任何反应连电源灯都不亮。之前修过扣了一颗处理器上的电容就好了 #台式机主板维修#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试 确定部位

网友:
电源亮了,但是硬盘灯没亮显示屏没信号。试过换内存条了

网友:
这,无以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