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N85H0,显存供电烧,换了新显存和核心还是43

楼主(2021-07-28):
这片板子放着很久了,今天打算学习下,之前问题是显存供电烧,貌似是通病,换了显存供电IC,电感,N17P,四颗HC28三星显存。满心欢喜装机发现还是代码43,用mats测试,提示找不到显存的英文意思,再换了一次核心结果一样。
示波器看核心供电和显存供电频率都正常,1.35v,0.8v,1.8v,1.0v都正常,唯有NVVDDS频率只有几KHZ,不过电压0.8v是正常的。
装显存时350度上的,难道显存全干坏了?求师傅指点12,谢谢。

补充内容 (2021-8-16 23:44):
21年8月16日
很高兴的告诉大家,这块板子修好了,就是显存的问题。这台总结了下,主要问题是没有经验,其次是买的材料太不靠谱,这次是遇到新的料板。另外看了很多帖子,最后是每个通道两个显存一起换的。

网友A:
会不会显存到GPU的线烧断了

网友:
考虑板层....

网友:
主要还是技术不到家…,谢谢回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显存到GPU的线烧断了

四颗显存不会都烧断了,昨晚又把供电都查了下,NV3V3等都正常。

网友C:
能烧真么多的 显卡外围供电 多查下

网友:
6颗全换了

网友:
总4颗显存,都换了。

网友D:
gpu坏了呗。。。显存供电直通gpu

网友:
引用 网友D:
gpu坏了呗。。。显存供电直通gpu

谢谢回复。GPU换了2个,算上原来的,三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烧真么多的 显卡外围供电 多查下

谢谢回复,今天再对着图纸查供电。

网友B:
查了下一组信号:GPIO12_AC_DETECT,这个信号由U36控制,或门。
1脚,AC/BATL# 3.3V正常,2脚,0V,不知道是不是正常,5脚1.8V供电正常,4脚输出1.8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四颗显存不会都烧断了,昨晚又把供电都查了下,NV3V3等都正常。

这个显卡要是可以维修好估计下次修一样型号的卡就是秒杀了,这个都全部完查了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了下一组信号:GPIO12_AC_DETECT,这个信号由U36控制,或门。
1脚,AC/BATL# 3.3V正常,2脚,0V,不知 ...

这个动作是正常的

网友:
很高兴的告诉大家,这块板子修好了,就是显存的问题。这台总结了下,主要问题是没有经验,其次是买的材料太不靠谱,这次是遇到新的料板。另外看了很多帖子,最后是每个通道两个显存一起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