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联想M7400,定影卡纸

楼主(2021-07-28):
一台联想M7400,打印时定影出口快出来时,就卡住,纸两边都出来了,就是中间部位卡住,以为是分离抓问题,但分离爪弹性正常,抓上黑色积碳也清理了,就是不行,没次都是卡 在这里,有知道的大神没?

网友:
换厚纸试试

网友A:
膜破了吧,和下辊一起换了试试,或者直接换个总成

网友B:
已经是75g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膜破了吧,和下辊一起换了试试,或者直接换个总成

这个机器没有定影膜的,上辊换了,还是不不行

网友C:
一看就是小白,和定影没有关系的,检修步骤,进维修模式,调到32项是检测感应器的,
先检测感应器是否正常,

网友:
你卡纸的那个位置就有一个感应器杆,看看断了吗?是不是断了把纸卡住出不来

网友:
我也是个小白 来学学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是75g纸了

如果加热辊没积碳无破损,分离抓光滑无积碳,重点检查出纸口是不是使用就可以了磨损某个地方没能顺利出纸造成卡纸

网友:
探测器导杆是否正常,一般探测器很少坏。

网友:
中间的出纸导轮问题。应急修可用砂纸打一下,增加摩擦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看就是小白,和定影没有关系的,检修步骤,进维修模式,调到32项是检测感应器的,
先检测感应器是否正常 ...

检测传感器的,激励杆是正常的,那个传感器是定影出纸传感器

网友:
出纸通道有无物体阻塞不干胶透明胶之类压低中间位。

网友:
是要上下辊一起换

网友:
更换定影爪

网友:
后盖打开,纸出来的时候仔细看,纸是什么东西挡着它出不来,多试试仔细看出纸过程,

网友:
估计定影辊坏了,换换试下

网友D:
楼主不分享一下怎么解决?不然以后谁会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不分享一下怎么解决?不然以后谁会回答你的问题?

4个定影出口分离爪,换了其中一个,也就易卡纸那个部位的,换好客人刚拿走,是单位客户,我让客户多打一些纸看看,如果不卡了,就是分离爪问题,其实也看不来,换下的有磨损多严重,原本想晚点告诉大家结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