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 820-3437-A 正常开机不显示求助~

楼主(2021-07-29):
接到一个机子 按开关能正常开机,听见开机声音。

屏无显示 。能看到屏在开机声音出来的一瞬间 有闪的一下。用强光照屏幕却无图像不是暗屏。

测屏接口 的背光供电,屏供电3.3V 都是0V

测到屏供电的EN信号也是没有。。。

然后用示波器打了一下 屏幕的3.3V屏供电在开机声音的一瞬间 出来后产生屏幕供电3.3V 后立马关闭了。。。

怀疑屏幕问题就定了个屏来试试,结果还是一样。。。

这个就是屏幕的3.3V屏供电,出来后就没有了。电压也跟只掉下去。
这个信号就一直为0V  下面的BKLT_PLT_RST_L 就为高电平正常

求助论坛。。希望有大神给解释一下~~~ 为什么屏供电 会出来后一下就没有了。。。

网友:
1. 查一下PP3V3_S0SW_LCD和PPHV_S0SW_LCDBKLT有无短路。
2. I2C总线有无波形,上拉是否正常。
3. 万用表量一下DP信号的耦合电容是否容量有大幅度偏差。

网友A:
我真是服了  这种问题  还问为什么,,,有时都怀疑你是不是做维修的  还挂着维修专家的头衔,,,为什么为什么,,修啊,,指定有短路啊,,啥都没修 就问为什么,,,送修吧 建议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真是服了  这种问题  还问为什么,,,有时都怀疑你是不是做维修的  还挂着维修专家的头衔,,,为什么为 ...

说出了我的心声,我一看前半段就发出了同样的质疑,都不敢说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真是服了  这种问题  还问为什么,,,有时都怀疑你是不是做维修的  还挂着维修专家的头衔,,,为什么为 ...

谢谢你的回复~~~那个测了短路这个我忘记说了。。。屏幕背光 还有屏供电阻值都是500多。。。。头衔是假的~~~~~

网友:
先看看休眠线路

网友:
检查一个edp屏幕的识别信号是否正常?键盘大小写或者外接显示器判断一下是否是显示部分故障?还是其它的

网友:
这个问题 不好回答啊  电流多少?拔了屏线 外接试试呢

网友:
不识别屏

网友:
闪一下 你看看LID?有时候LID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