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 2010款 开机卡系统故障

楼主(2021-07-29):
遇到台老苹果A1278  2010款的,故障现象是开机进系统卡在WIN7 四叶草那里,进苹果系统卡在苹果进度条不动,发现屏幕盖那里温度很高,拆开看了下是无线网卡,温度异常烫,拔掉无线网卡就可以进系统,一切正常了,遇到这个问题的可以试下。

网友:
估计wifi坏了。。。

网友:
有的是网卡上的电容短路不用换网卡

网友:
现在的新本都是集成在主板上的了

网友:
无线网卡坏了????,,,

网友A:
我也遇到过   但是给我维修好了不用 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   但是给我维修好了不用 拔

修的什么问题  我量到有著供电阻值很低只有一两欧姆

网友:
这种问题挺多的

网友:
新本都是集成在主板上的了

网友:
有时候就是这样 网卡声卡无线都会引起这个的问题 , 碰到卡系统画面还是排除一下好。一上来就搞主板很容易把主板搞残。以前碰到卡系统画面都是干南桥 , 现在成熟了还会搞下外置配件

网友:
你别说这个问题真的遇见好多了感觉是通病一体机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个问题真的遇见好

网友:
好老的机器了  好久没遇到了  好怀念这些维修成本低的本

网友:
这东西还有人用

网友:
无线网卡坏的比较少

网友(2022-04-09):
这个WIF 容易出问题 线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