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显示器出现这种花屏是屏幕的问题还是板的问题

楼主(2021-07-29):
求助各位大神,显示器出现这种花屏是屏幕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A:
屏的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的问题可能性大

求教,是怎么样从这个判断屏坏还是板坏的

网友C:
凭经验呗,一般驱动板很少引起屏花之类的故障,驱动板故障大多数为不开机啊黑屏啊,

网友D:
这个很想是广告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凭经验呗,一般驱动板很少引起屏花之类的故障,驱动板故障大多数为不开机啊黑屏啊,

受教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很想是广告机

是组装的一体机

网友E:
感觉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是驱动板的问题

是驱动板的话就成本就低多了

网友:
基本确定是屏幕了

网友:
请问有什么判断经验没?我想学一学

网友F:
应该液晶屏驱动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液晶屏驱动驱动板有问题

求经验传授

网友G:
可能是矩阵鞭上的 DC-DC 电源转换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求教,是怎么样从这个判断屏坏还是板坏的

经验啊,碰到多了,换过板了,就是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验啊,碰到多了,换过板了,就是屏了

感谢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能是矩阵鞭上的 DC-DC 电源转换器

我试试看先,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能是矩阵鞭上的 DC-DC 电源转换器

直接搜不到您说的矩阵鞭,请问这个有其他专用名称吗?

网友H:
最后是什么问题?

网友I:
逻辑板问题,看下主芯片烫不烫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最后是什么问题?

还没有时间拆开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I:
逻辑板问题,看下主芯片烫不烫

周末有时间拆开看下

网友:
这铁定是屏问题

网友:
看来真是手贱拆到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