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R720-15IKBN 不触发,无待机电流维修

楼主(2021-07-29):
联想R720-15IKBN 不触发,版号DY512 NM-B191检查没有待机电流。万用表量没有3.3V和5V,测vin电压没有。电源插脚有19 v电压。根据图纸查BQ24780的3脚和4脚电压都是0,测PJ201点对地阻值是0。原来是vin对地短路,联想的通病了。用烤鸡法测的PQ1801旁的两个对地电容都短路了,更换OK。

网友:
小通病了吧

网友:
通病捡钱
...

网友:
现在好多大段路的  不能烧鸡了 不然会后悔

网友:
联想的通病是公共点短路吗

网友:
烧鸡就可以了啊。。。。。。。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很快定位了问题,确实不错,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   保存好  下次遇到就 赚了

网友:
烧机大法还是牛啊

网友:
联想的通病,公共点短路后的电容短路,学习了。

网友:
还好不是cpu供电烧了  不然cpu就gg了

网友:
公共点短路,首先排除保护隔离的上下管是否挂了再烧鸡。

网友:
最好赚钱的  维修   都喜欢 大短路

网友:
师傅一出手就就知有没有。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也容易坏

网友:
大家最喜欢修电容短路

网友:
维修法宝,烧鸡大法!不服就治。

网友:
烧机大法硬是牛啊

网友(2021-10-19):
跟着大哥捡钱钱

网友:
确实通病,我的也是这2个电容短路了

网友(2022-01-05):
共点短路后的电容短路,学习了

网友(2022-02-24):
维修法宝,烧鸡大法!

网友(2025-04-20):
维修法宝,烧鸡大法!不服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