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0-80

楼主(2021-07-29):
最初始的故障是0.35左右掉电,触摸板下面的按键腐蚀严重,掉件,改补的也已经补齐了,故障依旧,后来看论坛里讲cpu容易虚焊,尝试用风枪吹了一下,上电到0.5几掉电,一开始以为可能是风枪力度不够,上bga,故障还是依旧,BIOS也刷了,也没解决,主板上的电压都出来了,这个时候论坛就起作用了,各种关键词去搜索,后来在论坛里看一个哥们回复别人的帖子说是不能用可调电源,这里我说一下我为了图省事,是从可调电源上引的两根线到主板上的。抱着试一试的态度装机试了一下,奇迹出现了,居然不掉电开机了,以后大家遇到此板子的时候可以试一试。

网友:
好经验 点赞

网友A:
有点懵 到底是用可调电源还是不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点懵 到底是用可调电源还是不用啊?

我的是两根线接上去开机掉电,找了一个坏的原装电源把线剪了,接在可调电源上就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两根线接上去开机掉电,找了一个坏的原装电源把线剪了,接在可调电源上就可以用

哦 原来如此 谢谢楼主

网友:
电流不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