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bios程序用几天就损坏这个该怎么修

楼主(2021-07-29):
机型型号:华硕FX505GT
故障:刷bios用几天就不开机电流到0.04就不动,电源灯不亮就像不触发一样。需要把电池扣掉电池断开放一会又可以正常触发。更换了bios片还是一样用几天就损坏,bios资料我用的是华硕工厂的程序。现在不知道该怎么修了,请有经验的大神指导下。

网友:
把34脚连一下试一下

网友:
这个什么操作

网友:
考虑南桥周边

网友:
不刷BIOS 用风枪加热下BIOS芯片 看看能开机不

网友:
有可能芯片本身质量问题,换一家买,或换一个批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