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29):
V星2060没有GPU 显存 1V供电只有5V和1.8V
去掉6脚可以强开GPU供电,但是后面的显存和1V都只有强开,强开电会导致不亮 有什么办法不取6脚不强开GPU供电的方法
window

网友:
大神级别维修厉害

网友:
缺一个3.3v的电压。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电感都要喷画搞得花里胡哨的哄屁孩玩意

网友:
检查nv3v3和nv12v都出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