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50开机白屏

楼主(2021-07-29):
E450开机白屏,滴滴2短声,一直白屏,拔掉内存条,一直滴滴报警,不知道什么原因,求助。拆开用手摸gpu芯片有温度

海阔天空a -2 发错版块!

网友:
白屏?缺屏供电?

网友:
最简单的测试。。你把内存先插上。第二步。外接个USB键盘。看Number数字灯会不会正常亮和关闭
证明内存是通过的

   然后一看这现象可能是显卡电路方面了

   把主板拆出来。。  正反面观看下显卡的电容

网友:
怀疑你是不是做维修的 啥都不处理 就来求助

网友:
他肯定不是做维修的

网友:
你这也太菜了吧?替换屏幕,好使就屏坏,不好使就屏线或者主板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