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NCT5532D不触发不开机的原因

楼主(2021-07-29):
最近遇到的电脑不开机,已是很旧的了,就自己折腾下,发现开机线与电源绿线都直连一个NCT5532D的芯片,就上网查资料,找到这个论坛,看到了一个帖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00004-1-1.html)。我的问题解决了,想要回复一下帖子吹吹13。然而那帖子太旧不让回复了。号都注册了就发个帖子吹吹吧。
不开机后,查到走线后,看了下网上找到的信息,就打算买块芯片换上去试试。当我看到这个帖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00004-1-1.html)时放弃换芯片了。然后看了看那使用多年的电脑主板觉得我忽略了什么。当看到主板上的电池时让我想起以前遇到过的一个案例,所以扣下电池测量了一下电压,只有0.4V。手上也没有可替换的电池,就调了个3V徒手按着正负极给电池充了会电,充到2.5V装回去,一按开机键就开机了。关机扣出电池又不开机不触发了。这设计挺奇葩的,主板电池没电就不开机了。

不过我遇到过更奇葩,就是上面说的我遇到过的一个案例,就是多年前用很久的一台电脑,突然有一天开机提示让你重设时间,我没多理,毕竟进入系统后连上网它会自动重设时间,想着等哪天有空就换个主板电池就好。一直拖着没更换电池,直到有一天用着用着就死机了,重启后又能用一会,又死机了,而且死机时间不定的,随机死的,什么都不运行都会死的,以为有病毒想着重装系统试试,结果跟本重装不了,不停死机。最后换了一台电脑。这台换下来的就留着折腾玩玩,由于替 换下来没联网,每次开机bios就会提示重设时间,想着让它开启快点就给主板换了电池。结果能装上系统,进入系统后一切正常,不再随机死机了。这服了。就因电池没电就随机地死机,这也太坑了。

如果大家在使用电脑过程中遇到奇怪的故障,不妨换个主板电池试试。

网友A:
检测更换电池,这个最基础,只有维修的大头虾才会忽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更换电池,这个最基础,只有维修的大头虾才会忽略。

这确实是维修不严谨。不过这芯片设计的太坑了。如果你只是一位普通的电脑使用者,当电池没电,开机只提示你重设时间的话,你网上搜索一下:电脑开机总是提示重设时间。很快就能得到一个答案就是更换主板电池试试。尽管动手能再差按照教程,自己给主板换颗电池也是能做到的吧。而这芯片电池没电就开不了机,当你搜开不机,会得到多少个答案啊。而且大部分都不是动手能差的人能一一排除的吧,最终当是拿出维修,换颗电池我得把电脑拿到维修店花不少时间,不亏吗?当然维修店在你楼下的话,就当我没说过。还有可能遇到维修并没有那么专业严谨的,或者是别用心的,他把你电脑的硬件一个个换到另一台电脑上试,最终他告诉你主板坏了,要换一块主板……这就太坑了。而主板的电池一般能用个两三年吧。用了两三年的电你有可能会考虑买一台新的了,而不是换块主板继续用,我觉得这是商家的阴谋,让你跟上时代常换电脑。一般人用电脑不玩游戏,就不追逐时代的脚步换新配置,上个网刷个刷连独显都不需要,一直用到不能用才会考虑换一台吧。我不是针哪个品牌,我只想说,用这个芯片的主板都是垃圾。

网友:
知道这个io芯片并能动手更换这个芯片的人员就已经不是普通的电脑使用者了,因为拆普通维操作绝对越修越坏。看你说的这些话中看出不是搞唯修的,基础的都弄错,只能说是个电子爱好者。

网友(2021-09-24):
突出词徒手充电,装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