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不认盘,主控发烫

楼主(2021-07-29):
求教固态硬盘不认盘,通电后主控发烫,是不是主控烧了

海阔天空a -2 主题不明确

网友A:
是的  你换主控就可以了  这样回答  你满意吗
求助  有求助的方式  就像你去医院看病  医生问你怎么不舒服  你就只说你病了,,鬼知道你哪不舒服,,
至少说 机器型号 板号  故障 操作等,,

网友:
很大機會

网友B:
一般情况lv.2的,都是小白来问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  你换主控就可以了  这样回答  你满意吗
求助  有求助的方式  就像你去医院看病  医生问你怎么不舒 ...

感谢提醒,我很满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情况lv.2的,都是小白来问问题的~

还是这位前辈说的容易接受

网友:
谢谢,我去试试先

网友C:
如果要恢复数据 就要小心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要恢复数据 就要小心操作

数据没打算恢复,就是想学习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