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正常开机几分钟后就会突然断电

楼主(2021-07-29):
G41联想主板,关机时间长后能正常进入桌面,但是使用半个小时左右就会突然断电,断电后再开机的话没等进到桌面就突然断电,求助

网友A:
你做了什么操作,,,就这样求助,,要不要手把手啊。。

网友B:
这只是现象 说说你的操作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只是现象 说说你的操作呢

这应该不是搞维修的

网友D:
建议找电脑维修店进行维修。

网友E:
先看下CPU温度有没有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做了什么操作,,,就这样求助,,要不要手把手啊。。

没有操作,他自己关的。开着桌面不动也自己关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看下CPU温度有没有过高……。

CPU温度没有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只是现象 说说你的操作呢

没有任何操作也自己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找电脑维修店进行维修。

谢谢,不过G41平台找维修不值得了,是自己想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应该不是搞维修的

确实不是搞维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找电脑维修店进行维修。

你一点基础都没有又不是搞维修的,所以我叫你去维修店而不是指导你,你想学习的话报迅维远程或者直接去实地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