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21-07-29):
开机四声报警,查内存电压1.5v正常,换内存cpu还一样这个查哪里
笔记本

网友:
加焊北桥 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既然三板斧 就彻底。。。。

网友(2021-08-31):
反正就是先BIOS 然后一个一个干

网友:
【内存复位。基准电压这些也可以看看】

网友:
型号板号也不说,Intel还是AMD也不说,别人想帮也帮不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