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 051C8U6这个单片机IC是Type-C的主控吗?电源接口是Type-C口

楼主(2021-07-29):
STM32F 051C8U6这个单片机IC是Type-C的主控吗?电源接口是Type-C口

网友A:
没遇到过 这芯片坏的

网友B:
不懂原理  但是我见过的的有 RTS 和TPS 两种,stm32单片机应该不是.倒是在THINK PAD上见过 STM32当协处理器 负责传感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懂原理  但是我见过的的有 RTS 和TPS 两种,stm32单片机应该不是.倒是在THINK PAD上见过 STM32当协处理器  ...

好的:lo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 这芯片坏的

第一次修这种谷歌笔记本主板。。。

网友:
肯定不是啊

单片机成本更高。市场上有那么多,TI的,PB的,国产的,台湾的等等成熟的TYPE-C控制器,谁会自己去开发一个,除非说不想按照业界标准,自己整一个自己玩自己的标准这种可能是有的

网友:
STM32是单片机

网友:
这芯片坏的

网友:
STM32F是单片机,而且里面还是带程序的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