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芯片上管G级电压乱跳

楼主(2021-07-29):
手机编辑的没图片,我尽量说清楚
   如提,芯片51125   输出3V正常  5V输出1V多点  换了mos管好了。用了十来天左右返修,一模一样的故障   5V输出偏低。换了mos管正常了
     防止返修示波器测了下上管G级,发现5V上管G级5-24V来回跳    3V正常
     公共点正常,boot脚相连的电阻电容都换了,待机芯片51125换了3个   还是一样的毛病
     另外测试3V上管G级电压能维持在24V  5V的上管一直是5-24来回跳    没头绪了,各位大神发表下看法

网友:
有点没看懂,示波器显示是啥样的,放出波形看看!

网友A:
上管G级好像就是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管G级好像就是跳吧

G级驱动电压不够24   一会儿24  一会儿5V

网友:
电压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