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9代cpu的核心电压是多少?

楼主(2021-07-29):
V星x370,不出vcore,不装cpu时测得en0.5v,vcore1.4v
装cpu后en0v,vcore 0v
芯片换了也不行。
现在将原en电路短开直接从3v飞了根线,en3.3了,vcore 1.6v  ,不知道这个电压正常不正常,不敢上cpu怕烧了,谁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
感觉应该不会有这么高吧

网友A:
常识没弄明白,先别修了,看看维修教程在说吧

网友:
空载试不出的,电压比上CPU时要高

网友:
看看EN或其它线路
EN都不正常
谈什么输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常识没弄明白,先别修了,看看维修教程在说吧

已经查了图纸,en是由s3通过两个双二极管控制而来,按书上说是触发后桥才发出s3,这个主板是待机就有s3,两个双二极管条件正常。不想折腾,所以把原en电路断了直接飞

网友B:
不会烧CPU的,台机的比笔记本的电压高些,笔记本最高1.52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会烧CPU的,台机的比笔记本的电压高些,笔记本最高1.52V:

好的,谢谢了,晚上回去大胆的试
刚学修主板的时候有一次修amd主板,没有测cpu电压就上u结果把肉龙烧了,1 p8测得4.5v  气得我直接把主板扮两半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谢谢了,晚上回去大胆的试
刚学修主板的时候有一次修amd主板,没有测cpu电压就上u结果把肉龙烧了,1 p8测得4.5v  气得我直接把主板扮两半

脾气暴躁阿。 小伙

网友:
新手观摩中...

网友:
我觉得,您的cpu已经挂了。

网友:
1.6V有点高了,不过我也修到过1.8V的,我记得。EN飞线没问题的,是我的我就大胆试试了。

网友:
可以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谢谢了,晚上回去大胆的试
刚学修主板的时候有一次修amd主板,没有测cpu电压就上u结果把肉龙烧了,1 p8测得4.5v  气得我直接把主板扮两半

暴躁老哥666

网友:
没事,我1.41超频96KF 5.2G还能跑个CPUZ。 8 9代的U非常耐压,本身就是官方超频的灰烬版

网友:
刚把g3930的核显干废了,VCCGT上管击穿12v直接进cpu,还好只废了核显,还是能测机用。现在赛扬cpu都老贵了

网友D:
V星板不装CPU短接VBOOT跳帽测试CPU供电有没有问题,短接VBOOT跳帽会出VBOOT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V星板不装CPU短接VBOOT跳帽测试CPU供电有没有问题,短接VBOOT跳帽会出VBOOT电压

多谢,我找了跳线还是不出电压

网友(2021-12-02):
感觉有点鲁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