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110m-k没有cpu供电求助

楼主(2021-07-30):
今天维修h110主板,短接开关键,能上电,测量各大电压内存1.2v 南桥1v 总线2.5v cpu没有供电 PL704有1.05v 但是PL131 PL121 PL111 PL201都没有电压查供电芯片2角en角有3.3v电压 34角pwm1有2v电压 别的pwm2和pwm3都有。但是供电芯片都没电压,开启角电压也都没有!我下一步需要测量哪个电压 !求大神帮帮忙。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H110M-K_1.02.fz

网友A:
昨天刚修了一片无CPU供电的,和供电IC无关,最后检查3904三极管BC开路

网友:
好久没有修过了   现在客人急得很  来就要交换

网友:
楼主,你这块板的BIOS芯片是什么号的?8M的还是16M的?我现在这块板是8M的BIOS芯片,但是论坛和官网下载的都是16M的。主板是H110M-K 1.02

网友:
我的是16m的!刷过了也没用!官网有的啊!你转换一下就好了

网友:
总线2.5v不正常,先解决这个

网友:
客户直接要换主板了

网友:
就是给客户换的,居然没用几天就坏了!那个总线电压好像是2.5么!供电芯片反馈的电压是0.6v跟参数的一样的啊!

网友:
测供电VCCST_VCCSFR转换电压1V,查一下P_VR_READY_10有没有,S_PWROK和时钟

网友B:
vccst_vccsfr电压1v 对的pwrok电压3.3应该对的吧!我就问下有人知道总线电压2.5对吗?就是内存条最下面左边的电感电压是2.5v!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点评):
2.5V电压是正常的,是什么电压要看图了现在说不上来,记得早时候修过一块同型号主板就是这个2.5没有,换了电感旁边的IC修复。这个无CPU供电是内存槽另一头的三极管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vccst_vccsfr电压1v 对的pwrok电压3.3应该对的吧!我就问下有人知道总线电压2.5对吗?就是内存条最下面左边的电感电压是2.5v!不知道对不对!

连这个还没搞清楚啊,2.5V是内存VPP

网友:
反起一步步查这些信号,PLTRST#  CPUOK  SYSPWROK  时钟 PCHPWROK VCCSA VTT  VCCST_PWRGD VCCST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刚修了一片无CPU供电的,和供电IC无关,最后检查3904三极管BC开路

你这个3904是控制哪个信号的

网友:
其实这个主板我认为没供电不难啊。 楼主点位图都有。 没供电查芯片工作条件啊。根据100系列的时序查供电。芯片条件还不工作就换芯片啊

网友:
查这几个信号:PLTRST#  CPUOK  SYSPWROK  时钟 PCHPWROK VCCSA VTT  VCCST_PWRGD VCCST

网友:
新手观摩

网友:
没开启,就查开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