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开机好久才亮
会员1119701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21-07-30):
Hp 2309P 开机有指示灯,非要等主机开机后几分钟才有画面出来,有时更久。
开始以为是电源板坏了,把上面电容全换了,没效果,后来直接换了电源板,也是老样子。
最后换了驱动板,就好了。
驱动板上有个电解电容10v 680uf  万用表最大档只有200uf, 用电阻档测有冲电的动作。
那个大佬 估计下,是元件坏了。

网友A:
驱动板好坏,你可以在开机看显示器的灯就基本知道,一般正常开机显示绿灯,过几秒就转黄灯这时候没有信号输入。按一下电源灯能关机,再按一下能开。这种驱动板基本上正常的。如果屏一样没有显示那就锁定在给屏供电的转换管上。如果有示波器就更直观了,一打屏线信号信就直接能看到波形了。之前也碰到过1.8V开机的时候只有1V然后过一分钟又慢慢回升到1.8V这时候也能正常显示。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感谢二楼分享经验  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好坏,你可以在开机看显示器的灯就基本知道,一般正常开机显示绿灯,过几秒就转黄灯这时候没有信号输 ...

谢谢,确定是这个驱动板的问题,因为换一块就好了,
没想到除电容外,还有什么部件出了故障是要长时间加电才会工作的。G1084-33,这个三极管不会这样?
明天量下看是不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