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720-15IKBN内屏不显求助

楼主(2021-07-30):
客户送来一台联想笔记本R720-15IKBN, 外接正常,内屏不显图像,有背光。换屏情况一样,量屏接口,供电都有,但是LVDS信号一个都没有,加焊过显卡还是没有图像,查图纸显卡信号是从CPU发出的,怎么回事,有修过这种问题的给个建议,是哪里问题呢?

网友:
你可以用示波器测试一下看  主板有没有去读取屏幕信息。 如果没有读取就修主板这边, 一般读取了屏幕信息就是屏和屏线的这边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