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戴尔14R 不开机3437

楼主(2021-07-30):
不知道应该怎么查,如何下手?不开机,主板插电源,一个指示灯都不会亮

网友A:
查公共点有没有电压,如果没有就打一下公共点与各级电压对地有没有短路,隔离保护电路和充电电路。如果公共点有电压了,那就查3V 5V电路有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公共点有没有电压,如果没有就打一下公共点与各级电压对地有没有短路,隔离保护电路和充电电路。如果公共 ...

谢谢大佬指教,查了一下,DCBATOUT那个有17.3V电压,然后5V是没有输出的,会不会是那颗51225坏了? 尝试更换试一下,看一下电路图5V没有的话,貌似指示灯也不会亮

网友B:
查保护隔离 待机等  建议找专业维修店面检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保护隔离 待机等  建议找专业维修店面检修吧

想自己学着修一下:kuqi:

网友C:
笔记本最基本的工具。。

    可调电源有准备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最基本的工具。。

    可调电源有准备么

可调电源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最基本的工具。。

    可调电源有准备么

不过最高只有18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公共点有没有电压,如果没有就打一下公共点与各级电压对地有没有短路,隔离保护电路和充电电路。如果公共点有电压了,那就查3V 5V电路有没有电压输出

确定3和5V没有,我更换51225以后,不知道啥原因,现在DCBATOUT的公共点对地短路了,3V输出对地也短路了……,不知道是哪个点会短路

网友:
你只是换51225造成的短路就把这个芯片拆了再测公共点了,如果公共点不短了说明芯片你放错方向了或者芯片本身问题。你还是幸运的。如果3V还短路。那故障就被你扩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