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B461,NM-B421 两台电池开机,适配器不充电维修

楼主(2021-07-30):
NM-B461

用电池能开机,用适配器不开机。
机器用的TYPE-C的适配器先看下原理图

JUSBC1生产SBC_VBUS20_L_CONN 经过L4707。L4706后产生电压USBC_VBUS20

USBC_VBUS20 给U4501第3,4脚供电后,第40,42脚产生USBC_CC1-1,USBC_CC2-1

USBC_CC1-1,USBC_CC2-1去U4701后产生USBC_CC1_CONN-1和USBC_CC2_CONN-1

USBC_CC1_CONN-1和USBC_CC2_CONN-1又去到了JUSBC1的A5脚和B5脚已告知适配器产生20V电压此时USBC_VBUS20应该为20V

USBC_VBUS20经过U4702后转换为VSYSTEM2,

VSYSTEM2电压就是TPYE-C 以前的公共点电压。.
接下来为维修过程

测试USBC_VBUS20电压实测为5V,VSYSTEM2为0V
USBC_VBUS20电压并未产生,拆掉U4702后测试USBC_VBUS20为20V。打VSYSTEM2对地短路。

.
后检测为PL101附近的PC139短路,拆掉此电容后VSYSTEM2供电产生,此机修复

NM-B421故障为不充电,电池能开机。
拆机检测,EC被人焊过。先分析电路

电源接口JUSB3产生+VBUS_CONN_L经电感L4207,L4202产生电压+VBUS_CONN

+VBUS_CONN经过U4305产生电压+5V_IN

+5V_IN给U4201供电从第9,11脚产生USBC_CC1,USBC_CC2

USBC_CC1,USBC_CC2经U4202后产生USBC_CC1_CONN,USBC_CC2_CONN

USBC_CC1_CONN,USBC_CC2_CONN去JUSB3口后+VBUS_CONN_L电压升到20V

+VBUS_CONN经J9到U4302在产生公共点电压VSYSTEM2
此机器的故障是U4302掉件,补件后正常

这台机器相比第一台机器多了一个U4301 分析电路应该是5V升压到20V的电压芯片,不过从实物上来看D4312并没有装。

留两张图片以备后期分析

 会员717571300鑫豆2026-4-18 10:30
 会员717571300鑫豆2026-4-18 10:30
 会员895306300鑫豆2026-4-12 19:46
 会员1556308300鑫豆2026-4-11 14:58
 会员549618300鑫豆2026-4-9 16:27

网友(点评):
没遇到过TPC的供电,按楼主的分析思路来分析解决问题,感谢楼主

网友:
TYPEC 确实有点难度
。。。

网友A:
真的没有仔细研究过YPC的原理图,楼主资料在哪里搞的?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  辛苦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的没有仔细研究过YPC的原理图,楼主资料在哪里搞的?

哪搞的? 自己分析的,哪搞的

网友:
typec接口也容易坏修到几台都这问题

网友:
厉害,太细致了

网友:
感谢大神分享的维修经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哪搞的? 自己分析的,哪搞的

以前看你在论坛和人撕逼,觉得你是对的,现在看来,哎,不知所谓

网友:
ypec接口的电路有点复杂,有图纸还是能修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以前看你在论坛和人撕逼,觉得你是对的,现在看来,哎,不知所谓

我咋的了,惹你这么大的感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以前看你在论坛和人撕逼,觉得你是对的,现在看来,哎,不知所谓

实话和你说吧,对维修没多大兴趣了,修别人弄出来的东西没意思,现在主要心思在单片机上,想深远发展还得搞开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咋的了,惹你这么大的感慨

单片机我不是理解, 这个维修看到懂了。 每个人都有能力圈,估计我这辈子是进不了单片机领域了

网友:
分享的维修经验

网友:
电路基础深厚

网友:
芯片可能是人为拆了。价没谈好

网友:
TYPEC电路,我的有点陌生啊

网友:
刚修好一个E480,识别不了电池,换EC解决了

网友:
楼主的帖子写很认真。思路清晰

网友:
大神级别  收藏了   好好学一下

网友D:
很好的帖子!不过有两点还待讨论,
一是正常情况下TYPE-C电源内部实际只有三根线有用,供电,接地和CC信号;
而且在悬空的时候供电是一直没有电压的,CC信号是连续的3.3V左右的方波信号,但是接上电源接口CC信号会变成1.5V左右的直流电压,120MS左右产生5V供电,220MS后会有CC数据信号产生.测过多次都是这样的情况.
二是U4301不太可能是用做升压的,因为在这个电路上升压没有意义,当然到底是何用途有待同行讨论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很好的帖子!不过有两点还待讨论,
一是正常情况下TYPE-C电源内部实际只有三根线有用,供电,接地和CC信号;
...

经过进一步证实,CC信号对地接一个可调电阻,当阻值为8K左右的电阻后会使悬空时一直产生3.3V,82MS左右方波的CC信号变为2.5V左右的直流信号,同时120MS左右产生5V供电,再过100MS左右产生CC信号,并且此信号一直不间断产生10.3秒左右,但是5V电压一直产生,并且此时整个电源适配器是悬空的.当调整电阻值小于2.5K使CC信号电压低于0.8V直流左右时适配器无电压输出,CC信号为0.几的直流.

网友:
高手,以后遇到了可以那你的作为参考了

网友:
楼主这思路很清晰。

网友:
帖子写很认真。思路清晰

网友:
现在type  c的机器也烦    上次修到一个机器插充电器  不能正反随便插,只有一面可以用,最后只好给客户让他插充电器不行的话就换一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话和你说吧,对维修没多大兴趣了,修别人弄出来的东西没意思,现在主要心思在单片机上,想深远发展还得 ...

正解。特别是年龄可以的话,应该博一博

网友:
typec接口充电电路,学习一下

网友:
这种目前还没遇到过

网友:
第二台是不是人为的啊! 不然怎么会掉一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经过进一步证实,CC信号对地接一个可调电阻,当阻值为8K左右的电阻后会使悬空时一直产生3.3V,82MS左右方波 ...

U4301 装了但是没装二极管,具体的没分析,我的猜想是输入5V电压然后升压到20V 作为公共点电压来使用,仅仅是猜测没有去分析

网友:
这贴子楼主是用心的啦

网友:
TYPEC升压电路确实不好整,还没搞懂电路原理!

网友:
学习学习,感谢大神分享经验..

网友:
厉害,太细致了........

网友:
TYPE C和5V升压20V电路,小白还没接触过。

网友:
一颗PC139修复以后 起码2——3红 不收到手么

网友:
学习下,手上刚好有一台一样的

网友(2022-08-07):
刚刚修这款机器,没有这个毛病。

网友(2022-10-25):
不错此方法解决了我单面充电充不进问题,

网友(2024-06-09):
我感觉type c电路好难,u4702只是一个转换电路是吧,type c的20V在4702之前就产生了,4702只是起到一个转换的作用

网友(2024-08-14):
拆掉U4501也是正常可以开机的吧

网友:
NM-B461 图纸与点位

NM-B461.tvw

网友:
NM-B421 图纸与点位

E580 NM-B421.pdf

NM-B421.tv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