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41A 编程器 是不是比较落后了?

楼主(2021-07-30):
用这款编程器好多芯片读不出来,不知道是没装好,还是编程器比较落后了

网友A:
还好吖,我哪个341现在的16m和32m的BIOS芯片都能读能写吖,就是标的128m和256m那种,只不过速度慢得雅痞,经常鼠标点一下然后自己干别的去,想起来了去看看写好没活着读出来没。还有就是手动找型号经常找不到,自动识别容量能识别对,但是型号是错的,不过无所谓,能读能写,型号识别错了就错了呗,我懒得管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好吖,我哪个341现在的16m和32m的BIOS芯片都能读能写吖,就是标的128m和256m那种,只不过速度慢得雅痞,经常鼠标点一下然后自己干别的去,想起来了去看看写好没活着读出来没。还有就是手动找型号经常找不到,自动识别容量能识别对,但是型号是错的,不过无所谓,能读能写,型号识别错了就错了呗,我懒得管这个。

341很好用,除了慢没毛病,全世界diy玩家都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341很好用,除了慢没毛病,全世界diy玩家都在用

主要是便宜,相对于动辄几百上千的编程器,几块到十几块就能买到的这玩意儿简直不要太便宜了

网友:
ch341a还可以的。只要连接好BIOS,驱动没问题,运行刷机工具能识别基本就可以刷,华硕的CAP文件要用工具去掉头部加密部分。
优点:便宜便宜便宜,约10R一个,操作简单。
缺点:速度慢,刷8MB的BIOS还好,16MB以上就更慢了,16MB编程大概10分钟左右,期间还有查空,校验等。不经常刷还好,经常刷的话还是建议买快点的。

网友:
目前是有点落后了,但有的芯片还是挺友好的

网友:
买gzut把,30多

网友:
我手里就有个,感觉还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