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自用XR 开机后一直恢复模式

楼主(2021-07-30):
XR系统自带升级 升级了一下系统,开机后就恢复模式了,刷机能成功,iTunes和爱思每次都能刷过,系统也换过不同版本,刷完之后还是恢复模式,,听说DFU模式能刷好,但是进不去DFU,反复试过都是直接亮LOGO了 。有没有人遇到过?
  之前有过偶尔蓝牙打不开的情况,WIFI芯片坏了会不会导致这样? 谢谢各位

网友:
强制dfu模式看看 这个点 具体用多少伏去夹搞忘了

网友:
插尾插连电脑 红表笔1.8v黑表笔接地 红表笔去点dfu的点 强制进dfu模式

网友:
好的,谢谢,是直接用可调电源1.8v去点?

网友:
我有个平板也这样

网友:
5秒改8秒,能进

网友:
不行,6秒左右LOGO就出来了

网友:
开机键没有短路吧

网友:
爱思有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