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显示器故障

楼主(2021-07-30):
HP 24er 23.8台式机显示器,可以正常开机显示,但30秒左右后显示无输入信号,过个几十秒又会正常显示,反复循环,主机连接其他显示器正常,接口是HDMI,出问题以后改成了VGA接口,正常显示了两天,也出现同样问题。哪位大神能指点一下。

网友:
拆机检查一下电源部分,可能供电干扰大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程序坏了, 电网干扰 应该只有一两秒黑屏,电源电压  主板供电 都查一下,

网友:
换一块驱动板吧

网友:
换板吧,也不贵

网友:
驱动板上的电容 可以换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