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enovoB40-45不开机维修,附图纸和BIOS

楼主(2021-07-30):
联想LenovoB40-45不开机维修
一台联想LenovoB40-45笔记本,AMD处理器,不开机,经测试电源适配器无20V输出,接维修电源,电流5A左
右电源报警保护。
拆下主板测电源对地阻值,发现B+供电对地阻值明显不正常,超低,说明后级供电电路肯定有短路,对照图纸
发现与B+连接的电路有PL401、403、501、601(保险电阻),分别断开这几个保险丝测试,最终发现断开PL601
后阻值正常(对地不为零),最后发现红圈内的电容有一个击穿短路,导致供电不正常。
更换后测试正常,上电
开机,有了开机画面,并顺利进入windows系统。
附上图纸
顺便备份了BIOS,有需要的可以下载。

Lenovo B40-45 CompalLA-B291Pr1.0.zip

网友:
感谢大神分享的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