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p106核心供电只有0.3v,不认卡

楼主(2021-07-30):
和好卡对调过
电源管理芯片【up9509p】
功耗芯片【ina3221】
BIOS芯片
加焊过gpu。
求指点

网友:
V星的卡 鑫制造里图纸挺多的 不知道有这卡没 若有根据图纸查供电ic反馈部分是否有变值的 正常的话 就可能是核心搞的鬼了

网友:
核心供电只有0.3v 肯定不认卡  先吧供电修出来在说  现在你就干核心    也太早了

网友A(2021-10-29):
不要把核心干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把核心干死了

核心坏掉了,摘除后供电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