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暗影精灵8代i5,键盘灯5慢3快

楼主(2021-07-30):
进水本,有**没图纸。CPU附近有一项没电压,怀疑是集成显卡电压。开机除了这个电压,别的电压都出来了。键盘灯慢闪5下,快闪3下,刷了几个BIOS,无从下手

网友:
HP的很多都没图纸无从下手

网友:
找个上半部分总成试试,可能屏线或者屏幕坏了

网友A:
5慢3快 上次修个一个 cpu坏 i7

网友:
引用 网友A:
5慢3快 上次修个一个 cpu坏 i7

我也怀疑CPU坏了,放弃了

网友:
HP就是新机器都是没有图纸的,现在看到HP的就头大。

网友:
3慢2快也是这个问题,没搞好,BIOS刷完了。各种版本

网友:
风险大,不修了,还给客户了,换CPU都是大神干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