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PLUS R2.0 卡在一条横线

楼主(2021-07-30):
ASUS B85-PLUS R2.0 开机就左上角就出一条短横线不动了,按键盘没反应,这样千万别先别急着加焊桥,换IO。又是拆声卡、网卡。这类操作。先去官网下载BIOS更新一下再说,别下0504这个版本。这个不行。直接下载最下面的0308。应该刷上就行了。
一开始碰见这样的问题,先去论谈看了一下。看到这个贴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43531-1-1.html
故障什么的都一样,也定了个IO 换上了还是老样,加焊桥,换IO。拆声卡、网卡。还是老样。最后去官网下载个低版本的,刷上就OK了。所以大家碰到B85-PLUSR2.0出一条短横线不动。先去官网下载个低版本0308,应该刷上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先收藏一波,等哪天遇到了可以试一下

网友:
人家帖子那里最后是IO有问题。

网友(点评):
你仔细看下,换了IO刷新版0504的还是一条横线。

网友:
下载来试试看......................

网友:
先排除外置,

网友:
我查了下维修笔记资料,发现有这种案例,也是华硕的主板,并且还是华硕主板跑B2通病,一个B85M-G一个Z97-P,BIOS刷了N个都没有好,最后2块主板都是更换网卡芯片好的,注意是更换而不是单单拆。

网友(点评):
其它型号不知道,只要一刷回0504立马显示一个横线不动了

网友(点评):
大家都多试试,先易再难。别上去就拆芯片换IO这类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