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110M-DVS不显示故障

楼主(2021-07-30):
           主板型号华擎H110M-DVS rev.3.02,还好有点位图不然修不了。故障现象不显示。
实测主板全板供电正常,时钟也正常,没有复位。测SYS_PWROK只有1.6V不正常,正常为3.3V,强拉可能正常点亮。
此信号只与3个元器件相连

先拆SR435,10K电阻,测量为9.8K正常,原路装回,再拆SC57故障排除。

网友:
师傅技术,不错哦,

网友A:
   老哥  ,我也有一个和你一样的, 是SC57坏了 还是怎么样     我把SC57 和D23都换了,还不行  SR435我把他拆掉短接可以开机, 你的是怎么好的  请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哥  ,我也有一个和你一样的, 是SC57坏了 还是怎么样     我把SC57 和D23都换了,还不行  SR435我把他拆掉短接可以开机, 你的是怎么好的  请教一下。

都说了拆了SC57

网友B:
楼主华擎的点位图哪里搞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华擎的点位图哪里搞来的

论坛上面有

网友:
可否分享一下,感谢!

网友:
手里有个主板一样的,有空试试

网友(2022-01-15):
我手上有这一块 支持2133的内存,2400内存不显示,,是什么问题呢? 2400内存在别的110主板又可以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