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0CC时开时不开维修

楼主(2021-07-30):
本来是老板子了,不值一提,但觉得这种情况在新板上也可能会出现,所以写出来算作个维修记录,也骗点分。
这板开10次只有两三次会亮。待机估计是0.00*A的电流,我电流表有点问题,电流小了直接0.000。触发有反应,电流到0.021停住。
一般触发有反应了,我会判断EC基本没问题,问题在桥这边,查桥的条件发现RSMRST为低。按其他板的EC工作时序,RSMRST是EC工作条件满足后延时抬高或收到PWRSW抬高。华硕板有点不同,要收到SUS电压的PG信号才抬高。一查,3VSUS_PWRGD只有2V,明显不对,而且表笔触碰到这个信号时,板子会上电,问题就在这里了。打下对地阻值,正常。测上拉电阻,12K的样子,大概也差不多吧。考虑到华硕待机芯片 UP1589是个易坏件,换了,但一个鸟样。正在想是不是相连的哪个元件把电压拖低了,突然想到上拉电阻12K有点不对呀,设计上一般是标椎的10K,哪来12K?果断换电阻,亮机。

网友A:
2K的误差正常来说不影响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2K的误差正常来说不影响的啊。。

阻值有偏离说明这电阻已经不稳定了

网友:
有时候是表的事

网友:
已经不稳定了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到位,学习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幸亏你心细,不然修死也修不出来,就多2K谁会想到那。有时候表没电,量的时候阻值也会增大,

网友:
感觉电阻没问题。

网友:
现在华硕质量差

网友:
很多都是主板受潮导致的信号衰减

网友:
返修多查RTC电路!

网友:
电阻已经有问题了

网友:
12K电阻也可以做上拉把

网友:
大2K影响这么大呀

网友:
感觉修机,还行吧。呵呵

网友:
应该是电阻氧化阻值变大了吧,

网友:
电阻拆下来量的?

网友:
不稳定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