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s插卡没反应!

楼主(2021-07-30):
插空卡测卡座1角没电压,只有0.45,7脚开始1.78-2.98归0,是基带电源挂了吗?求大神指点!

网友:
卡保护管,干嘛用的,在硬盘旁边那个吗

网友A:
  修手机。不断的手工尝试

    从料板上拆来换上测试看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手机。不断的手工尝试

    从料板上拆来换上测试看结果

好的,只有一块料板,

网友B:
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小问题,你把主板拆下来,在卡槽弹簧哪里垫张纸好像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小问题,你把主板拆下来,在卡槽弹簧哪里垫张纸好像就行了

卡座检测脚那吗

网友:
卡座没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