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ti1g帮我看看这是什么牌子的显卡,掉了两件

楼主(2021-07-31):
帮我看看这是什么牌子的显卡,掉了两件,现在是没有显存电压,一个小Mos管和一个可能是电阻,这显卡也不知道是什么牌子?大师们谁身边有这显卡,帮忙看看呗!谢谢

网友:
找了一大圈品牌的550ti没发现背板和你这块一样的
闲鱼上有块蓝色pcb的和你这块很像,宣称是精影的550ti
做了对比发现和精影的550ti有很大不同
加上你这风扇的标撕了
综上判断很大概率是黄伟达
擦一下芯片上的硅脂看看是什么核心再找他原本到底是什么卡吧:liuhan:

网友:
4贴显存,这是450

网友:
Z

去搜铭瑄GTS450或者550Ti  耕升、翔升他们三家用的一样的

网友:
感谢大师们的回复,我还真没有去看GPU芯片,还真的被这标签骗了,芯片上还就是GP116-200-KA-A1

网友:
我查了一下,还真是gts450

网友:
高手呀,真想学习维修显卡,没地方学习

网友:
该学习打印机,比修主板好,没显卡利润高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