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81M-DS2-REV3.0 不定时重启怎么修??

楼主(2021-07-31):
图中 IT_AVCC通过0欧和VCC3相联通吗,那第一个图又怎么理解呢?

电脑不定时重启,最多1,2分钟,bios中+5v 电压不正常,最低才3.9v 还在不停变化 ,进系统用OCCT看,还有个AVCC3不正常,0.几V到4.几V都有。不知道怎么查,

网友:
技嘉通病,更换5V分压电阻即可

网友(点评):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
5V根据2楼提示操作,AVCC3那个直接换OR28、OQ1

网友:
老板,技术可以哦,谢谢分享

网友:
确实分压电阻有问题,但电阻体积也太小了,搞了好久,10K的电阻变小了 这个电压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