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B75E有复位跑码4F掉电重启

楼主(2021-07-31):
昂达B75E  1.0版本,支持M2。触发上电不断重启,跟缺CPU供电一样。上U的时候全板供电,包括CPU供电,集显供电都出来了。PCIE时钟信号有,IO IT8625E 的PLTRST平台复位都出来了。或者有这块板子BIOS的兄弟麻烦分享下,头大。求维修思路!谢谢了。
CPU供电IC  UP1625P    循环跑码  15 3B 4F重启

补充内容 (2021-8-8 22:11):
此板已修复。不是BIOS也不是内存方面。集显供电的问题。修复前实测0.4V,修复后0.1V。无聊用示波器乱戳找出来的。直接换掉上下管,亮机了

网友:
支持一下支持一下支持一下

网友A:
请问这块主板的CPU供电IC是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块主板的CPU供电IC是什么型号?

型号UP1625P

网友:
诊断码4F就是BIOS方面的问题,但是悲催的是我也找不到这个主板的BIOS帮你。

网友:
这代码  让我修的话  刷BIOS不行 就压桥    要不就CPU座子看一下

网友:
昂达官网没有吗?实在找不到,先备份,在刷同平台同配置的试试看。

网友:
我是建议查下内存条件,感觉内存没认到。

网友:
此板已修复,集显供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