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v46s 不过内存损坏维修(自行拆机导致)

楼主(2021-07-31):
客户送修一台华硕v46s,开机不过内存定在0.54a,客户描述自行清灰后不亮屏,在反复更换多条内存和对金手指除静电后依然无效,拆机观察主板并没有发现有掉件,经测量后发现内存1.5v供电正常,按照经验分析,故障可能发生在信号,对ddr3内存插槽进行测量后ck1时钟引脚没有阻值,查看图纸测量后发现r6218一颗电阻击穿处理好后上电开机故障完美解决

网友:
你也上个点位图片呀

网友:
电阻也击穿啊?

网友:
我说的可能不准确,客户自己拆后估计是静电,那个电阻断路了,导致那条时钟线路断路没有阻值

网友:
不好意思,第一次发

网友:
有图就好了,点赞

网友:
看似轻描淡写简单,实测还不好修的,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人为故障  客户清理造成的

网友:
应该是断路。

网友:
一言难尽

网友:
这个修的好,能查出时钟信号,楼主够细心的

网友:
楼主维修过程思路清晰,一语中的,直接找到问题所在,秒杀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