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37 不能同时输出3V 5V,单路输出正常 求解?

楼主(2021-07-31):
                         DELL 5437 12314-1 此机待机偏高 0.05,测3V 5V待机没有。瞬间用示波器可以打到电压,然后3V下管G级直接5V保护。
   尝试过切断3V 或者5V的开启,单路输出都正常,双路输出3V下管就直接保护!芯片换过两个   3V输出相关的电感 场管 滤波电容  升压电容 电阻 反馈 电阻 CS2的电阻都换过还是一样的情况!   十二脚vin:17.4v  三脚VREG3:3v 十三脚VREG5:5v   六脚EN2 开启 3.3V. 二十脚EN1 开启 3.3V
        求大神给个思路(把EC拆掉了,怕EC开启后继电压导致的保护)!!!!!!!!!!!!!!!!!!!
                                                           3V输出
                                                        5V输出
                                         箭头标的都是换过的

网友:
来个大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