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不好呀,内存电压偏低循环跑码。

楼主(2021-07-31):
内存只有1.17v电压,芯片是常见的7120,芯片电压全正常,拆了1r2电感,上下路都正常,装上电感就不正常。就是岀不了1.5v。

网友A:
把圈起来的电解电容更换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圈起来的电解电容更换试下

这边是正常的,我用烧鸡法烧过,电压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