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苹果A1419 820-00134-A有声音不显示

楼主(2021-07-31):
A1419 820-00134-A开机声音不显示:

网友:
F4400保险烧断了吧 插屏不小心歪了就会烧保险 换个保险就好了

网友:
屏幕有隐隐约约的显示没有

网友:
这个好像是通病。。。。。。。。。。。。

网友:
是的是个通病。。。。。。

网友:
没有检测到屏

网友:
这个电压主板没问题  换屏能好 期待结果

网友A:
有结果了来反馈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结果了来反馈下吧

换屏后就正常了。

网友:
屏的灯管坏了

网友:
又是独显的问题吧

网友:
结果应该是賆坏了

网友(2021-10-14):
屏幕坏了吧

网友:
屏是好的,升压或灯条坏了但都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