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屏蔽板载内存BIOS

楼主(2021-07-31):
如题,上电0.5-0.6  。主要电压都有,感觉是不过内存 BIOS没办法屏蔽 原备份的和tb屏蔽的都没效果。

网友:
主板图片主板图片主板图片主板图片

网友:
已屏蔽的tb来的 ,刷上去也无效。

已屏蔽GD25Q128B@WSON8_ .BIN

网友:
主板原机备份出来的。

网友:
哪里有点位图哇。怎么屏蔽板载内存啊。

网友A:
如果是要搞BIOS的话,你还是请教平头哥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要搞BIOS的话,你还是请教平头哥比较好

其实我还是想改电阻,可是没有点位图不知道改哪里。

网友B:
华硕的没有点位那就玩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华硕的没有点位那就玩不了。

是啊 19年的机子找不到点位 连案例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 19年的机子找不到点位 连案例都没有。

源头在这里!其实内存就那些道道,spd的知识我高级讲的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