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请教 这个显示画面是花屏吗?

楼主(2021-07-31):
一个很老的LCD显示器,通电之后图像都有,亮度对比度也都可以调,但是周围有一圈斑,斑里也有显示图像,就是斑的部分对比其他部分显得特别亮、盯着斑看会感觉到刺眼。这样显示画面的问题是该叫做花屏吗?还是色彩不均匀?
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
显示器本身问题

网友A:
液晶屏问题 只有换液晶屏,不如买个新显示器。

网友:
把这个卖了,再买个二手的

网友:
Y侧缺电压了

网友B:
像偏振光栅老化了

网友:
是的 显示器本身显示画面的问题。请问这是叫花屏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液晶屏问题 只有换液晶屏,不如买个新显示器。

换就算了 另外有正常显示器在用。而且这个屏是16:10的 不容易配。

网友:
Y侧缺电压 是不是会显示画面不完整。我这个那些斑里面有画面的 也清晰 就是特别透亮的那种刺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偏振光栅老化了

液晶屏的偏振光栅 是个膜或者片一样的吗

这个可能没得修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换就算了 另外有正常显示器在用。而且这个屏是16:10的 不容易配。

这显示器送到废品回收算了,买个新显示器好了,你的显示器屏幕成了这样如果你个人要觉得能用就用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显示器送到废品回收算了,买个新显示器好了,你的显示器屏幕成了这样如果你个人要觉得能用就用吧。

想学习学习 找找原因。如果还能修就试试看 哪怕是要换芯片。就当练手呗

现在主要是没啥经验。都不晓得这个显示的现象 叫啥名字。百度了好久也没有对症的图片例子 和思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想学习学习 找找原因。如果还能修就试试看 哪怕是要换芯片。就当练手呗

现在主要是没啥经验。都不 ...

去问问其他人吧,我觉的是屏幕问题,以后也不想评论了。

网友D:
先换个偏光膜试试吧,我估计可能是偏光膜老化了

网友(2021-09-29):
引用 网友A:
去问问其他人吧,我觉的是屏幕问题,以后也不想评论了。

非常感谢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换个偏光膜试试吧,我估计可能是偏光膜老化了

有道理!屏幕表面看起来的确是起皮了,可惜之前没有往这方面想,之前只是一直仅仅在考虑会不会是灯管、或者是内屏老化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