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显示器有没有搞过的

楼主(2021-07-31):
有没有哪位搞过这种20针信号的显示器,没有显示,有没有改VGA的方法?????????????

网友:
没见过这个接口

网友(2021-11-17):
这啥玩意...估计改不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很早很早期的数字接口,具体引脚什么定义不清楚,期待高人出现解释下。

网友:
这种没有见过,像是早期的接口

网友:
           第一次见。

网友:
这个难道大家都没有见过?

网友:
没见过这样接口

网友:
想换可以看屏型号,看看能不能配个通用板

网友:
貌似专用的控制板,可以考虑配个通用板

网友:
数字接口

网友:
真就没搞过,工控机用的?

网友:
没见过这种,网上看看有没有转接头

网友:
见都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