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Hisense)]
海信电视故障

楼主(2021-07-31):
有没有同行遇到这种故障,客户说准备关电视一个静电就这样了。电视偶尔能开的起来,偶尔刚开起来有图像,几秒钟就黑屏了。是不是屏打坏了。附件有图片
黑屏

网友:
先检查右边的屏线,不行换边板,可以用烙铁焊的

网友:
直接换驱动排线or驱动板就行了,这是一边的驱动出问题了

网友:
如果是我就直接报废了 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

网友:
应该是屏地问题了

网友:
屏出问题了

网友:
这是屏坏了

网友:
检查一下边板贴片电容,会有意外收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