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M-DS3H-A 老是烧CPU什么原因?

楼主(2021-07-31):
   GA-B85M-DS3H-A 主板刚拿来时,触发后断电来回重启,测量发现内存供电是4.5V,更换上下MOS管,再测量内存供电为1.5V    通电触发后还是断电反复重启   更换CPU后可以亮机!反复测试6 、7次均可以亮机  以为修好就放在那里了   过会再通电又是触发后断电反复重启  测量内存供电 1.5v ,VCORE为1.7v   再次更换CPU 又可以亮机   这时测CPU电压还是1.7V    开始试了几次都可以亮机  后来又不行了  经过测试发现CPU又挂了,但是测量主板主要供电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   为什么老是烧CPU呢,想不明白 ,请高手指教!

网友:
修起来好怕的,这种主板我不修的,亏本死了。

网友:
供电芯片换一下

网友(2021-09-18):
卧槽,跟我手里这个技嘉B85一样,也是烧CPU,换上去一个没两个小时又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