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e主板

楼主(2021-07-31):
大神们,,小弟刚学修主板,有点不懂,希望请教。,,,cpu供电正常,内存供电1.5.240脚0.74正常,,,复位3.3正常   时钟0.34正常   复位正常,桥供电也就正常,,,开机重启,然后测5v对地阻值27欧,,这个觉得不正常。,,测了一圈,,没测出来,,然后烧机,,5 v,,,,,6个200欧阻值,,,温度高。,然后拆掉,,,5v对地阻值60欧,,,有点蒙圈,,然后取掉5v usb跳线,阻值无穷大。。。在开机,,,cpu供电,,没有了。。。然后在测5v供电对地27欧,,崩溃了。。一点思路都没有了。。。

网友:
崩溃几次就习惯了,慢慢地也就不崩了,亦是麻木,亦是进步!

网友:
你这越烧越多了咋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