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小新 潮7000-13 版号1701a_05_03

楼主(2021-07-31):
今天拿到这台联想小新电脑,客户说不开机了,我拿到手一看电流为0.018,0.017,一直在这俩个数值之间跳动,我觉得不应该这么大,正常来说这款待机电流差不多为0.006到0.008之间

   然后检查各个对地阻值,正常,3  5v也正常,奇了怪了,搞不明白了,难道是CPU问题,也没敢尝试一下

决定先按一下旁边复位键一下看看,巧了,看见稳压电源上面数值一下跳到1.356,我心想这就好了,心里美滋滋的

。你以为这就好了吗,没有,我也想多了,简单装上去之后在准备开机,又回到原来那样了,然后又按一下又亮了,我一头雾水,然后以为是BIOS问题,不过最后幸好没刷BIOS,按一下复位键开机以后,发现键盘上有几个键失灵,导致不触发,乖乖,换了一个键盘好了

网友A:
笔记本的键盘坏了不触发的很少哦。。看过键盘下面进水到EC导致不触发的。为什么键盘进水了会到导致不触发了,没想明白。难到你笔记本的开机按键在键盘上的那种

网友B:
键盘坏了引起的,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的键盘坏了不触发的很少哦。。看过键盘下面进水到EC导致不触发的。为什么键盘进水了会到导致不触发了,没想明白。难到你笔记本的开机按键在键盘上的那种

那倒不是,因为键盘后面的背光腐蚀了,按键后面也是,造成接触不良,会掉电,当时我也没考虑这点,不过换了背光与键盘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键盘坏了引起的,晕

可能是背光,反正键盘与背光我换了新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