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VP_PWRGDP 这个信号是什么时候产生的

楼主(2021-07-31):
维修一台外星人。板号是LA_C912P,不出CPU电压。如果按照上图的时序是不是SVID之前IMVP_PWRGD就已经产生了。那这个IMVP_pwrgd产生的条件是什么?

目前就是47脚PCH_PWROK没有信号,CPU不发出SVID,CPU核心电压没有。

下图是AM9A时序图,仅供参考

网友A:
48脚是供电开启信号啊。

网友:
刚才看了下图纸 你看下我发的截图 。 Q7控制产生IMVP_PWRGDP的。受控于SLP_S3

网友:
slp-s3估计没出来

网友:
断开 电阻或管子确认

网友:
CPU的核心电压吧,供电总线正常下,有数据后,核心电压产生后,产生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8脚是供电开启信号啊。

你这是哪个主板的图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哪个主板的图纸?

板号是LA_C912P  就是你发的这个主板图纸啊。 你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号是LA_C912P  就是你发的这个主板图纸啊。 你没找到????

有这@标识,在标上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