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58ML R8.1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1-07-31):
映泰A58ML R8.1不触发。
先测量了触发几大条件。
VCCRTC(COMSRST)针脚那里测量到 3.3V
32.768晶振两脚  0.45v和0.2v
以上正常,再测IO各功能引脚,看图。

27脚sys-3vsb  0.4v不正常
43脚rsmrst  0V 不正常
因为先有27脚电压才出43脚电压,原理看图。

所以把27脚电压修出来就可以了。27脚工作电压是3.3V,从3vsb引进的,测量旁边的1K电阻上有3.3V,一条跳线连接
电阻和27脚即可修复。看图

网友A:
根据图纸检测,估计是SR26不良,导致IO芯片第27脚sys-3vsb  0.4v不正常。图中黄色圈起来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图纸检测,估计是SR26不良,导致IO芯片第27脚sys-3vsb  0.4v不正常。图中黄色圈起来的地方。

厉害,竟然有图纸

网友B:
这样用绿油裹住会不会有暗病?

网友:
你这不是修主板,是强修。不找故障直接拉电。这样不太美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图纸检测,估计是SR26不良,导致IO芯片第27脚sys-3vsb  0.4v不正常。图中黄色圈起来的地方。

你这回复够有心了

网友C:
想知道楼主修一片这样的主板能收多少维修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知道楼主修一片这样的主板能收多少维修费

这种板,散客70-80,同行50。比较新的板另外价格。

网友D:
换个电阻不就行了,还飞线这么难看

网友E:
漆包线飞线就行,整那么粗一根,技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漆包线飞线就行,整那么粗一根,技术不错。

这个是要给芯片的部分功能供电的,不是信号线,用漆包线不太放心。

网友:
这线7安电流妥妥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用绿油裹住会不会有暗病?

不会有暗病,还防尘防水防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电阻不就行了,还飞线这么难看

我没图纸,旁边电阻一个个碰过去,万用表都不响,可能断线了。

网友:
只是皮厚而已,线芯跟引脚一样粗而已

网友:
收费70 80 有点低

网友:
现在的维修大环境就是这样,觉得低可以拒绝不修,客户也不是傻子,他也会上网比较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