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电源烧主板

楼主(2021-08-01):
今天遇到一台七彩虹H310M 电源坏了,我换个电源继续烧了,后面检测才知道是CPU烧主板和电源,

网友:
烧电源的要量测主板主供电阻值,确认不短路的情况再更换,这样操作更安全一些。

网友:
烧了第一个 后没测量下是不是有短路?